内存电压和时钟问题

楼主(2010-03-30):
一块478主板上电诊断卡C1挡内存,测得供电为2.66v。时钟电压有三个是1.33v有三个是1.22v,系统总线电压3.3v。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阻值相同。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插上了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是废话一句吗,

网友:
BIOS刷过没有,还有排查一下有没有BGA空焊的情况,空焊也会导致跑C1

网友:
我觉得好像是总线电压过高了吧。应该是它的一半吧

网友:
你怎么不把那南桥  换下试试

网友:
6#你是不是每天做桥,动不动就做它?

网友:
6# 腾龙公司 换南桥?  这个问题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5# 青凉一夏 总线电压是3.3v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