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XILENCE 480W,WT7520谁有电路图???

楼主(2010-03-30):
杂牌电源XILENCE 480W,芯片WT7520谁有电路图???
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不知道何原因????

网友:
百度,谷歌搜索。

凌金旺 -4 灌水!!

网友:
先换掉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后级滤波电容已全部换掉,故障依旧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空载情况下也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吗??不能开的时候查下有5V辅助供电吗??看看推动变压器有没有工作??

网友:
请给多些不工作时的各项参数!~~!

网友:
空载情况下能开,一切正常. 不能开的时候有5V辅助供电.上865 845等20针主板正常工作,上24针主板就不行了,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