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高手,

楼主(2010-03-30):
我这里有一17寸方正品牌机的方屏液晶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为1280*1024之后,桌面的最上面的一部分转移到了最下面,原本在最下面的工具栏,被往上挤了几厘米、显示器用的是外接变压器供电,变压器没有问题,用其他的代替过。分辨率设置为1024*768没有问题。没有修过显示器,望高手给指点一二。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来个空间链接吧。
http://hi.baidu.com/thx8133/album/item/0ee467d969d3db1a11df9b08.html
先谢谢大家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电脑主机没有问题,在其他主机上,也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auto一下,不行说不定你那款显示器本来就没有1280*1024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朋友,问题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说一声,否则以后没人帮你,

网友:
樓上的~~~ 就是按 auto , 自動調整畫面 ~~
這是一般的常識

网友:
按auto自动调整就好了。其实挺简单的事,但是没有遇到过,难了一头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