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不跑码上cpu后保护怎么维修

楼主(2010-03-30):
技嘉ga-8i915p duo主板上cpu后就保护,不上cpu主供电为0.51伏,复位灯常亮,供电上管g极为0.5伏,下管没有电压应该怎么修,原来是三项供电,因为老烧上管,拆了一项供电,现在为两项供电,不知跟这有没有关系,请大侠指教?

网友:
烧管,就要考虑一下控制这个管的相关芯片,有可能是频率过大导致管子发热严重烧管了。

网友:
负载(真CPU)过重,反馈后PWM保护所致,建议换掉所有场管和PWM芯片,然后上U,如果能工作再测一下波型确保稳定.

网友:
把那个6566换老试下   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