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驱动板哇~~!

楼主(2010-03-30):
如何把驱动板配到电源高压一体版中~ 求高手赐教 感激不已~~!!!
电源

网友:
把供电地接好就行了

网友:
接一个 开关信号
驱动板 接一个5V
驱动板接 一个地线
驱动板 刷 一个 程序 都 OK 了

网友:
楼上的能发个实例图不。光这么说也不懂呀。

网友:
恩 楼上得说说 怎么改啊

网友:
他们专业配件有配板,屏型号报给他们,驱动他们会刷好的,然后只有在驱动板上接上5v或者12v(不是接同一处),再接上开关信号和地线就可以啦

网友:
鼎科的万能驱动板上面有标明的。。。
你找相应的屏线接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板不是12V供电的吗 5V怎么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