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战神版V5.1

楼主(2010-03-30):
网吧机器盈通战神版V5.1出先怪毛病,开机不到五分钟不过自动关机,做过一下动作,给CPU上面加过散热膏,CPU可以排除,电源更换没效果,电源排除,硬盘可以排除,显卡可以排除,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可以帮助我一下解决

网友:
我遇过。补焊IO就可以了。有些烤板就行了。

网友:
我怀疑是I/O上面的一个侦测信号处问题了,但是具体的不知道是哪个,要是能找到我直接把他断开,让他起不到保护作用那问题就解决了,估计就不会断电了

网友:
加焊桥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板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机的呀?I/O?南桥?门电路?还是专用芯片呀(估计这个不大可能)

网友:
自动关机,是病毒吧。楼主的意思是,自动断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IO就可以了,还有一块主板是换了IO不行我换了IT8282就好了,我师父说,它们是一起工作的,所以要一起换,我换了就好了 呵呵希望LZ也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