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ATX电源排针的方法

楼主(2010-03-30):
用回形针拉直,从插头的引线空隙伸进去转一圈,就能轻松把线退出来,安装时把线头的两个卡扣还原即可。

网友:
我以前试过,不行,回形针还是太粗了。现在是在考虑买个退线器。有哪位兄弟用过的请说下退线器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