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英特尔845原装板跑到D6掉电

楼主(2010-03-30):
触发后c1---D6掉电,不插内存跑E1不掉电,测各电压正常内存工作条件正常,按通病处理刷BIOS无效,换IO无效!
郁闷了!反复去触发开关有时发出救护车般的报警之后跑到D6掉电,偶尔无复位不跑码,趁不复位的时候去测全板电压无VCORE,测电源IC的vcc,vid,en正常,换掉IC跑码正常,试机故障修复。

网友:
哈哈 饼哥经常叫我不正常的时候 测那些东西     可以用到 了

网友:
意思是CPU工作不正常引起的不过内存是不

网友:
借机会去测别的电压?这怎么说来着,不过内存想到PUC供电,这怎么说,只能说观察非常重要呀

网友:
LZ换的啥IC 正常的呢

网友(2010-06-29):
应该是虚汗了吧

网友(2011-01-18):
好实例! 这个故障还真的出乎意料只有在故障现行的时候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