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I945PLN不能引导硬盘

楼主(2010-03-30):
我有一块翔升I945PLN的板,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但不能引导,更换了N个硬盘都一样,能装进系统,但就是引导不了。那位高手指点下咯~~

网友:
到引导系统的时候提示什么?

网友:
南桥坏的哦  先刷哈BIOS

网友:
根本不引导,在BIOS里就引导不了。能认到不引导 2# 狼中天

网友:
CPU换了试试 不行刷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加焊南桥,再不行没修价值了。

网友:
CPU换过,也不行~~就差没做南桥了~~郁闷~~

网友:
换过cpu,再刷一下bios吧.再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换个碟子装啊,上次波波的也是这样,换个碟子装就好了

网友:
9# 佳丶威 没那么简单啊~~你以为每次都会那么幸运啊,那样的话还叫什么维修哦~

网友:
今天我也是遇到过2个这样的板子。不进硬盘随便都是好的。一加硬盘装系统马上就死,或重启。新GHOST的安装系统也不行。。。我快要气死啦。

网友:
你用的是串口的盘,还是IDE口的呀?

网友:
是不是BIOS里的兼容性没有改呀

网友:
看看硬盘的数据接口是否有不正常情况

网友:
装的是多大的硬盘一般250G以上的用步步装的分区再GHOST
不然的话容易出现引导不乐系统的问题

网友:
首先使用PM8.05检查一下硬盘的错误,如果有问题进入DOS,使用DOS下的分区软件重新分区,设定活动分区后重新用安装版的系统安装,有时候GHOST的系统不好使。我遇到过这个问题。DOS下分区和普通的PM分区不一样。

网友:
你进PE装估计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