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915pl-ml全板无供电

楼主(2010-03-30):
今天接到一块磐英915pl-ml主板,上电测cpu.内存.南北供电全无。测cpu电源芯片isl6561cr供电正常,33脚en1.5v正常.fs1.19v正常,测vid全无电压。测内存管理芯片6537acr供电正常,2脚s3#和23脚s5#为低电平。俩个芯片都换个还是不行,有那位高手修个这种板,该怎么下手。

网友:
把南北桥的电压搞出来

网友:
修板讲究时序问题,先把南桥北桥内存供电修出来。。还有一个VTT电压,这个是产生  核心供电的必要条件。

915主板,南桥SB3.3  1.8V,   北桥供电由3部分组成,主供电,和显卡供电是一路的 1.5V,还有内存供电和U供电,那是最后上电成功全部都有的,

按部就班吧~!

网友:
915显卡是PCI-E的槽了,但是北桥供电还是1.5V,

网友:
先把内存搞出来,在加上VTT电压就应该有CPU电压了。

网友:
修板讲究时序问题,先把南桥北桥内存供电修出来。。还有一个VTT电压,这个是产生  核心供电的必要条件。

915主板,南桥SB3.3  1.8V,   北桥供电由3部分组成,主供电,和显卡供电是一路的 1.5V,还有内存供电和U供 ...
引用 网友A:

OH,学习了,这是不是开机的时序呢?

网友:
楼主请按照衡阳小丹的流程修,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这种主板南桥1.5v供电同时也是北桥1.5v供电,北桥另外一组供电是由1.5V经场管转成1.2V.而1.5v是由ISL6601驱动芯片控制场管产生,isl6537控制isl6601,r而6537供电正常并且更换个。6537是由南桥控制,我是不能切定是不是南桥坏。

网友:
付上俩张图片,希望高手主点一下,因为我以前也接到几块这种板都没有修好。

网友:
我接了N片!这个是神舟用的板子!多是胀电容!全板无电压的我接了4-5片!没有一片修好 ,手头没SB 不然换换看!期待你修好,给过流程

网友:
915 好像是EB的桥   EB 挂的 非常多

网友:
你先把南北桥供电修出来,CPU供电就会有了

网友:
明知道供电没有,就先把供修出来了~~~

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

网友:
LZ修之前,好好的研读一下论坛上面的上电时序,对你修板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今天把南桥换了还是不行,我晕难到北桥坏。

网友:
今天买来新的6537换上修复,看来都是它问题,原来修不好是因为都是从旧板拆的,旧板的都是坏的。

网友(2010-05-22):
楼主能把这板的BIOS放上来吗?我有一块 板档C4;想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