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图纸,怎么知道芯片作用

楼主(2010-03-30):
请问维修时,要是没有图纸,怎么知道各芯片的作用呢?特别是待机芯片,要是3M5M出不了,更不知哪个是待机芯片了

网友:
经常总结分类常见芯片,慢慢就熟悉了。不行就GOOGLE,百度。

网友:
网上搜索是最简单的!

网友:
死记硬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些品牌待机芯片很有必要记
  有些东西见多了自然而然的就记住

网友:
查一下IC的DATESHEET,一般就好修了。

网友:
按芯片上标的型号找PDF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是死记硬背

网友:
我是新手呀。。。。。。。也不会苡片

网友:
看哪几组线圈是 2个在一起的再查 那个IC 的PDF

网友:
原来大家也没有捷径,学习东西主要是靠记忆,见识多了就逐渐明白了

网友:
常用的应该记住吧

网友:
这个需要多看板子,见多了,认识其实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