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怪问题!

楼主(2010-03-30):
915板
十多条一样的内存,有几条 ddr2 512M单面HY8位芯片 。到手测试不认,更换同批好内存spd。出现以下问题{注其它一样的内存正常用}
1条 1G美光双面更换两个ic.所有测试 入xp 正常,但重新用超声波清洗后,也出现了以下问题!

都能够用 256M带动,能够正常用RST 和QuickTech Pro.v5.80 显示容量正常并通过测试,同时也能够正常入xp,xp也正常认出容量,但单条内存开机主板会认出很少容量{如1240K}然后死机!

网友:
主板认不全内存的容量那应该是内存的SPD出错了。重刷SPD信息。一条内存装入主板时开机主板是通过检内存的SPD识别内存的容量和各方面参数。然后按照那条内存的SPD参数进行运行。认不出内存容量基本都是内存的SPD出错了或损坏数据掉失了。这种情况有时软件能认出来容量但主板的BIOS可能认不出来!重新刷写内存的SPD 如果SPD坏了刷不进去。那就更换SPD芯片刷。。祝你成功。。。。

网友:
多谢回复!补充:在有母条时bios和软件包括可入xp,都是能正确认出 母条256+512M的!
1.不止刷几次了,512那几条已经更换过多只spd。同样好条子对换spd。也一样不!即可以排除spd问题了。

2.找了其中一条bios显示为1024K{这个数字应该有含义的 几条内存都是显示为 1024或 2048}把上面小电容全部拆除,万用表量过所有电阻。问题同样。即;不是扳体就是芯片!

3.1G双面那条,当dps改为512时能正常认出并使用,即很有可能是另一面为问题!
4.主要没有经验是板体还是芯片,全部做bga工作量大太了,所以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
5.这种问题应该很多的,我这次试了 30多条已经有 超过 6条 有这问题{其中有三条是一样的}!

网友:
单条内存不能进系统。用条子带就能正常使用。以个人的经验认为还是SPD的问题。512M的内存SPD比较有点老对现有好多主板不兼容。昨天修了条金邦DDR2 667 512M的内存。装上在915板上可以正常使用。但装的ATI和VIA芯片组上的主板开不到机内存检测不过。内存芯片完好。肯定了是SPD兼容性问题。把了个威刚667 512M的SPD刷了进去。问题解决。装在什么板子上都能正常使用无问题。再把内存里的SPD名改回来金邦就可以了。像黑金刚的内存兼容性比较差主要是SPD引起的。碰到这种问题我都是用威刚的SPD刷到黑金刚上。测试稳定了再把SPD内威刚改成黑金刚就OK了。。二代内存SPD故障比较高。芯片坏的比较少!

见意你多换几个SPD试试。比如威刚的 现代的 金士盾。等兼容性比较好的SPD

网友:
1.无法用兼容性问题解释同样{就是包括芯片,外观,型号100%一样的条子,spd正常}
2.1G那条原来已经修好的,只是清洗后这样子。改为spd 512就正常。
看来还要做多点实验才能找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不是补位!
原装进口拆机条!而且我已经非常详细说明所有情况。因为有100%一样的条子能正常用的,所以无须怀疑spd,兼容性,这类常识问题!
而且一条已经被我拆了几个芯片下来,修好其它品牌和这样子内存几条了。即“RST测试芯片完好应该是对的。”

今天下午。没办法情况下,再次把那条1G背面更换过的芯片再更换一次,就正常了。现在正在用上网。
看情况应该是芯片和板之间有问题或板本身有问题。原理不情楚。可惜没有更多类似RST的测试软件。如果能测出那片有有问题还是好办的。

明天如有空准备拆一条 重新做bga, bga工作量太大了。而且如还一样似乎没有办法知道是没做好还是板有问题。
所以问一下有经验的高手!

还有那个有ATI显卡测试软件?AGP时代也行急用。显卡坛有下载,但我不够经验在显卡坛下载!谁有发给我好吗?
先谢了!
scsi@21cn.net

网友:
软件不是百分百准确,我觉得还是芯片脱焊了

网友:
你更换了别的SPD还不正常,说明频率高了放低先,还有认到的容量小,说明颗粒还有坏的哦。

网友:
好像我这边用超声波洗挂了几条内存后我们就开始取消掉这个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已经实践过否定,频率问题!
2.多数芯片已经分别用于其它条。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正有问题的没有洗过,洗过的重做一下修过那片芯片已经好了。现未发现有本来好的洗坏的。而且真的很干净。和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