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很慢,超级搞怪的一块主板

楼主(2010-03-30):
一联想机子,462 的板子,BIOS能认硬盘,进系统时慢得要死,进去后使用一切正常。有时BIOS不认硬盘,有时正常。被搞死了。有时BIOS认到硬盘后,关机后把硬盘拔掉后,进bios后能显示该硬盘存在,只有清BIOS后才能重新认。
加焊过SB。没效果。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啦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有毛病,换了看看

网友:
有时BIOS认到硬盘后,关机后把硬盘拔掉后,进bios后能显示该硬盘存在,只有清BIOS后才能重新认,对于前面这种情况应该属正常,有的老板子就是这样,比如老的笔记本就这样的。所以才会出现市面上黑商用这种情况改硬盘大小。把3G硬盘改成300G的。。出现这样情况。你先换个硬盘,我觉得你的硬盘可能有问题,比如有坏道之类,然后把。IDE排线也换新。如果没用。清洗一下。IDE接口。如果还是慢。那就板子有问题。一般我看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的硬盘引起的

网友:
要注意一下你的CPU有没有坏

网友:
换ide线,不行的话,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