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机器 查优盘就死机了 拔掉就不死机了

楼主(2010-03-30):
DELL的机器 插优盘就死机了 拔掉就不死机了
就有一个接口是这个问题 测量USB供电电压全都是4V的 中间信号阻值正常都一样的
如何检测了
DELL

网友:
USB供电IC坏了吧,USB电压都是5V呀

网友:
USB 供电有问题啊,检查一下供电,应该是供电不够死机的

网友:
USB是5V供电的

网友:
供电不足导致地址错误死机 先修电压

网友:
晕,,极度怀疑南桥,,建议南桥

网友:
感觉还是电压 不对,先把电压修好先。。还有 你试过插别的USB设备会死吗

网友:
先把电个好了再说

网友:
客户都是放这里 水货机器
没得到通知前只能猜猜了

网友:
电压偏差太明显了啊,修好电压才好进行下一步检测啊。这可是个流程问题。不要把维修流程给弄混了哦

网友:
把电压搞正确先。不行再换南桥。电压是5V 信号线阻值是600左右

网友:
tmitxihc
楼主这明显是供电不行呀
U口的主供电和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是每个USB 都这样吗,建议换个试试,若都是,恐怕要做南桥。

网友:
电压有问题,4V不应该的! 应该是5V

网友:
先把电压修好

网友:
修5V供电,或接个标准5V

网友:
是不是DBM 的南桥 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你说电压都是4V 其他都接口都可以 就有一个不行 那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 就是供电的事情 不插USB 的时候4V 插上就3V多
直接换了给USB供电的那个8脚管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供电的问题,一般如果是南桥挂了的话插上死了,拔下来就不会在好的说法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是DELL哪儿个型号的机子?楼上的都尽的太对了,首先得把电压搞正常呀5V。如果此机的USB是单独的一块小板的话,另一个USB正常,这个插键盘可以,插U盘就死机的话,那一定不是南桥问题,因为这两天才修到一台D520的机子。把这个小板换掉就行了,网上有卖的!

网友:
一般是电压问题吧,电压带不起,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5SW转5B

网友:
供电问题 差

网友:
我的理解是楼主这机器只有一个U口有这问题,其他口正常,应该不是南桥问题。LZ都修好了,就不说了。

网友:
看样子是 DELL 比较新的机器
电源口和 华硕的机器一样

网友:
供电,南桥,也可能是U口的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