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8欧

楼主(2010-03-30):
不知啥牌子的公版机,北桥,内存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测得为18欧,断开两脚,测得接电源IC端正常,接负载端为18欧,故断定负载短路,烧板,电压上到1。几伏,电流才0。03,烧不出来,拆了北桥,也没变化,下面不知怎么修了,求解

网友:
楼主這问题提的 都没办法帮到你
首先 楼主提问题的时候至少得说清楚主板型号,
有些板 电感 只要有值 都可以暂时认为是好的·

网友:
晕啊!内存和NB电感对地18很多板子都是正常的吧!而且你烧鸡了也才0。03,,如果是945以上的板,你在NB桥上测的电容对地为0,那你不早就开换NB了,这也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