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吗?SCSI识盘错误

楼主(2010-03-30):
先上图:

一服务器主板,接SCSI盘识别错误,表现为:错误字符MAJs364MC    '  (这行的盘型号中的小写s正常应该是大写的,另外还多了个')
控制芯片是7902W的,主板BIOS刷新过没问题,一开始怀疑7902W芯片有问题,换了片还是这样的故障,盘没有问题,请教高手是否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麻烦指点故障点,谢谢!

网友:
图没传上去?
重来一下

网友:
跟接口有关,请详细检查。

网友:
两个通道均这个问题,不应该同时出问题的啊

网友:
接口的问题,今天有个40g的ide的硬盘数据线没插好 在bios认识的也是乱码,用别的硬盘引导一看560多g的硬盘 ,换线好了

网友:
用了多少年了?清理接口,换电缆,排除接触不好问题。如果还是老样,就只有换硬盘看看了。

网友:
使用年代未知,接口清理过、线缆换新(已确保线缆无问题)、硬盘换过(现象同一位置,小写的字符和哪个多出来的')。
到目前接触到的SCSI接口都是双通的,不应该同时出问题,就是找不到AIC-7902W的pdf文件,这个芯片有个ATMEL 93c66a的EEPROM,尝试读出数据写到另一片非ATMEL的93C66,开机后SCSI控制界面不出,换回ATMEL的就出界面,回头再测试一下另一片ATMEL的芯片,不知道这个EEPROM的作用,相同的7902W芯片有用24C的,搞不清楚是否在识别硬盘的时候是否写数据到这个芯片上去。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数据线上有个 终端器  你注意下

网友:
数据线上有个 终端器  你注意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确认是好的,已经在别的机器上测试过

网友:
SCSI卡的跳线或者是盘的跳线要设好。

网友:
AIC-7902W边上的93C66A已经测试了,换了片ATMEL的写上数据后换上去,故障现象同样。

网友:
硬盘都换过数据线也是 那就是主板了 换一个? 主板接口的电路都没问题啊 加个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