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P 换320GB串口硬盘

楼主(2010-03-30):
发几张T43P换320GB串口硬盘图

网友:
SATA对数据线的屏蔽,线长,线直径都有要求的,楼主这样能稳定 吗?

网友:
不管怎么样,能改就是强人

网友:
楼主,改了接口之后BIOS是不是也要刷一遍?

网友:
楼主也太牛了,不知道这样用起来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用了快半个月了还没出过问题     BIOS刷成1.02的

网友:
这个稳定性和值得考量啊,~~~~

网友:
楼主可以进工厂了

网友:
真是了不起啊!

网友:
牛人,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直接买个硬盘托架多省事!

网友:
能再对每条线的定义都说明下就更好了

网友:
你不拍张照让大家看看对的起党对你的培养吗?显示画面进BIOS资料的320G

网友:
楼主的串口接口能塞得进去壳里面吗

网友:
这样光看图我看也只有饼哥级人物能看得懂了。最好是带说明的。这样更容易接受,还有注意的事项拉都说下,万一不注意搞的主板估计都费了

网友:
疑惑你这样能装进去么不是长了点????

网友:
LZ  一个字  牛  两个字  牛B  楼主 有并口转sata口的一块小板卖的 你这样稳当不   这里卖 转SATA的小板就3块钱

网友:
还有那个BIOS你以前啥版本的 应该刷老版本是的BIOS是吗就不报错

网友:
LZ牛B啊,如果有点文字说明就更完美了。这个现在看得有点费力

网友:
首先主板上的硬盘接口是取了的 把改好的接口放在差不多以前接口的位置是可以放下的 而且空间还很大 至于说的买转接口那可能才应该考虑下能放下不 BIOS我用的是1.02的 不会报错 就是整机温度有点高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 就是不知道LZ怎么把 这多出来的小板安装在哪里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啊

网友:
这样稳定性怎么样? bios刷的哪个?

网友:
硬盘怎么装进去

网友:
51NB上面有详细教程的

网友:
我也改过的,改起来最大的问题是接口那里如何安装

网友:
接口那安装可以说是最简单的 硬盘以前的接口都已是被取了的 那么大个空间难道还放不下一个串口的接口吗

网友:
太麻烦了,还不如买个光驱位托盘方便~也能用串口盘

网友(2010-06-06):
其实看上去复杂,但是搞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我的R52都改了用串口硬盘了!就是把硬盘桥接芯片拆掉,飞4根信号线和加了4个耦合电容而已!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非常稳定!

网友:
sata 的耦合电容都没有看到么~不怕出问题啊

网友:
太乱了,来点图文并茂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2012-10-25):
有人试过没,我觉得这样不行吧,硬盘数据是差分信号,这样子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