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背光时亮时暗 高压条发出声音

楼主(2010-03-31):
液晶显示背光时亮时暗 高压条发出声音

最先出现的问题是 显示屏的右上角发烫同时慢慢的黑边
换了一根高压条后 没有以前那么烫了同时也没黑边了 但是打开机子 才用半个小时高压条就发出声音了一直响个不停 背光出现变暗变亮

是哪里的问题啊 ?

网友:
灯管高压条都换了还是吱吱声的叫。有时很暗有时又正常
折腾疯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绝缘不好,你把灯管从框里拿出来在外面点亮看看.

网友:
我也觉得是灯管或高压板对地短路

网友:
应该是高压打火发出来的声音吧,检查一下,有没有绝缘好

网友:
你换灯管时没有做好保护还打火。要不就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灯管绝缘如何做啊我也是原灯拆开在装回去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各种绝缘都做过了还是丝丝的声音出来。一出这种声音有时灯管只亮一半。没办法换了几根高压条还是这个现像
最后换了一个单灯高压条。双灯成了单灯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虽然是解决问题了但还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故障。全部三台机子都是按这个方法解决。

网友:
应该是灯管之间打火,是那个灯管两端的绝缘硅胶套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