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寨三星显示器的花屏问题

楼主(2010-03-31):
以前关机后再开就没事,现在没法用了,在1440*990下是花屏的,但在800*600下就没花,上到1024*768都有一点了.不知是不是主板问题,如果是主板,换一块多少啊

网友:
这个山寨的水平真高,一样说的~~~

把屏线重插一下试,不行把程序重刷一下~~~~

网友:
应该有点贵哦。看能不能考虑配件维修啊。看是不是屏线或其他地方的故障!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多半是屏线所致,程序也有可能!可能的话刷下屏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换板吧兄弟!

网友:
山塞三星主板屏供电很容易被拉低白屏,看一下屏供电多少

网友:
有90%是电源的故障!10%是屏线所致!不妨作参考!

网友:
屏线问题,重新插看看,不行就换1条

网友:
MCU的程序重刷下应该就能好了吧

网友:
怎么样鉴别三星显示器真伪???????????????

网友:
基本上是数据的问题,但估计楼主是找不到和原来一样的板子好换了,但可以换通用板

网友:
先换屏线   试试  在刷次程序   不行  就是屏板坏了

网友:
山塞三星按AUTO键AUTO是10。20。30在跳,,行货是1,2,3到100

网友:
你用什么电脑测试的啊  不会是你电脑显卡问题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