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换高压板

楼主(2010-03-31):
我换一个旭日410高压板, 单独接屏不亮,吓了我一跳,但接屏线后就可以了,取下屏信号线就不亮了。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位大侠指点一下。以前我测试高压板都是单独接就可以的呀。这个弄不清楚是怎么个原因了
不清楚

网友:
好像得需要一个反馈吧

网友:
哈哈,这个是正常的现象,我一个华硕机器换灯管,不插屏线不亮灯的,插了屏线就亮灯的,害的我换了两个灯管,后来这样一试,才知道,呵呵,

网友:
北桥或显卡读取屏参之后才会开启高压板相关供电,大概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