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3.3v 5v对地短路

楼主(2010-03-31):
笔记本3.3v 5v对地短路

1、滤波电容击穿。
2、稳压二级管击管。
3、负载元件击穿。

机器修好了,只是分享一下!呵!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没

网友:
供电八角也要换下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会修笔记本的都会

网友:
3V 5V 维修很重要,笔记本维修好多问题就都是保护电路和3V 5V。

网友:
楼主修的这是什么机器 ?

网友:
楼主更新一下帖子吧。把机器的型号。修的元件位置都写好。
不然成立无意义的贴了

网友:
楼主忘了,还有PCB板短路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