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不开机

楼主(2010-03-31):
hp2133上网本,拿来时是开机屏闪,一亮一暗交替闪,接稳压源,开机电流到0.53停住了,拆机看cpu是别人做过的,我想应该是有空焊,为了以后少反修,我就取下来重新做了一下,现在不开机了,待机时有0.05,触发一下0.12又掉到0.05了,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一亮一暗是显卡供电或者高压条问题,不开机是哪块电路出问题进入保护了。

网友:
cpu让你给做短了吧,屏闪的时候你查高压信号呀,为什么怀疑CPU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北桥容易虚 呀

网友:
对啊 北桥的故障

网友:
CPU估计也做坏了!

网友:
HP 2133 北桥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是北桥容易虚汗,你很可能没有作好,或者短路了

网友:
北桥给你吹爆了,这北桥很不好吹的  加焊的时候桥上面有冒泡的话 肯定不行了,建议换一个新的

网友:
这种板子很差的真不知道HP会做这种机器卖得还不便宜

网友:
掉电维修思路:断
1.首先要排除电压是否上到CPU,CPU影响掉电,可以把CPU的工作条件断了不让CPU工作看是否掉电,断后CPU供电芯片的触发信号或者升压,再通电看是否掉电,如不掉电了就说明是CPU供电电路出问题
2.如还是掉电,再断北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3.断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4.断南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直到不掉电为止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电压在0.50就不动了,看CPU北桥都被人加焊过。我凉在那等客户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