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75 17寸纯平 无图像求助

楼主(2010-03-31):
联想E75 17寸纯平 无图像 但是菜单可以显示 通电后不插信号线 显示信号线没有插好 插上信号线后然后 就不显示(信号线没有超好了) 就黑屏 但是按菜单键 有菜单显示 很清楚 请问怎么回事 怎么修i
黑屏

网友:
我也有相同故障。在线等答案

网友:
的点对点的的点对点的的点对点的点对点的点对点的

网友:
视频板虚焊了,视频板没工作,

网友:
会不会是亮度调到最小了?查一下开关。

网友:
检查亮度供电

网友:
视频板虚焊了或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看看负压多少?正常吧?

网友:
视放电路故障?

网友:
楼主提供的分析资料太少了。应该把尾板上的电压报上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