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6V改3V?

楼主(2010-03-31):
一直流电6V需要改3V需要加多大电阻?没有变压器···急!!!!!!!

网友:
我改过5V改3.8v的用10欧姆的,你这个要8到9吧,具体要算的,还要看下线阻和电阻的功率

网友:
负载多大?不会算下?

网友:
楼主你要带多大的负载呀
负载轻的话有很多方法的 你买个3V的稳压二极管也可以呀  负载重的 就有点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贵法能变成3v 当然负载是无穷小的了

网友:
方法很多 了

网友:
方法1:负载能力差,电压不稳定。
方法2:功耗大,带载与空载的电流几本上一个样。
方法3:空载或轻载的时候电压会偏高,电压不稳定。
麻烦的方法:最好,就是麻烦了一点,元器件多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