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S2 .11.12 的通病处理办法

楼主(2010-03-31):
改正中 ,斑竹要求严格 撤掉这个帖子

芯超科技小俊 -10 随便转载,LBA0不是这个指令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发的是几代的这个命令。固件门里的命令怎么不跟你一样??

网友:
对你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鄙视,这是什么指令你知道吗?就随便复制,来赚分了是吧?当我是傻子啊?

网友:
呵呵  刚才发的时候  没注意看  斑竹真认真啊  对不起了

网友:
楼主,其实有更好的方法,短接硬盘电路板上的那两点有时候是不一定行的,另一种方法更直接,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