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问题

楼主(2010-03-31):
各位高手本人手上有2台华硕Z99J,问题是一开机就死在ASUS那图面了,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换了张显卡还是一样,南桥加焊了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NB问题啊
,加焊吧    硬盘也有可能

网友:
你按大小写看看,能不能亮,一盘NB问多的

网友:
刷个BIOS先,不行换南桥试下.多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