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51S显示器求教:黑屏电源指示灯亮,二次电源电压58V

楼主(2010-03-31):
551S显示器黑电源指示灯长亮,测电源变压器输出各电压正常,二次电源电压为电源电压58V,升压管和边上的元件都正常,请高手指导.

在线等

网友:
灯丝没有亮

网友:
有高压吗,二次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联机检查灯丝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