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待机有0.05V 触发到0.11就掉电

楼主(2010-03-31):
T43 待机有0.05V  触发到0.11就掉电  请问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
好像是南桥的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重做南桥就是这样的

网友:
2# jszhoufei 我以前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南桥的可能性也有  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动南桥  因为还没有很确定啊 有时H8拖一下就可以了的 呵呵

网友:
以前没碰到过!学习一下哈!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高吧?还有就是缺电压后保护了!查62501的相关电路!

网友:
看样子象后极保护了,或者是哪儿少电压

网友:
我还遇到一次 CPU供电芯片加焊就好的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南桥的问题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