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的辅助变压器烧断了

楼主(2010-03-31):
问下杂牌电源的辅助变压器烧断了,能不能直接从其它电源拆外观差不多的换上。

网友:
不能,有的就是同一牌子的,还不行呢

网友:
这个要实际分析电路吧~~  不能随便乱换   电感量 差不多就可以吧~~

网友:
换不了就扔了,

网友:
如果只是引脚那里断了 可以用电容的脚接好继续用   我修过很多个断线的辅助变压器都没问题 前题是变压器线圈砸间没短路

网友:
先看变压器顶部标的型号,然后测量一下初级和次级的电感量,如果差别不大,应该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