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为何出现XXXXXXX内存不可读

楼主(2010-03-31):
我的T42在使用中一直OK,但在关机时有时会出现XXXXXXX内存不可读,再过一会才关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中病毒了,换个系统,要不就内存接触不好,或显卡虚

网友:
这个百分百是中毒啦,重做系统就OK啦

网友:
重做个系统就O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学习了.我重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如果做系统不行的话,可以试着重插下内存,可能是时间长了接触不良

网友:
先来软的拔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软件的问题  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先重新插下内存。还是有问题的话。重装系统。如果还是有问题就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