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 SE主板还没修好

楼主(2010-03-31):
华硕P5K SE 主板开机不跑码显示00,大约10秒就自动关机,隔了大约8-10秒又自动开机,一直是这样循环关机开机,测CPU电压1.25V(我装的是E 430CPU),内存电压1.8V,南桥1.05V,显卡1.45V,北桥1.25V,开机南桥旁的晶振没有电压,待机时时钟电路晶振有电压,开机电压不变,如果拔掉CPU供电的四脚插头,开机马上就关机了,不自动开机,是不是有些主板不插12V不能开机呢?插了CPU供电12V不装CPU会烧坏供电管吗?我没有假负载,强行开机不跑码。

网友:
我只知道不插cpu不会烧管,你这个自动开关机的故障你主要查查内存方面还有开关机电路

网友:
我觉的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换IO吧,IO最容易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CPU供电不对自动复位或南桥

网友:
今天买了I/O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装上假负载时钟电压,复位电压,VTT参考电压,PG都正常,就是没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