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确定是桥挂了吗?

楼主(2010-03-31):
请问下:北桥上面有电容短路··旁边也有是··《一般好的北桥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最少阻值是30啊?》

如图:

网友:
照片拍得有水准,你不说,还真不知道是个北桥

网友:
应该是个  集成的945北桥咯

确定不下来的 就把 北桥拔下来咯  拔下来测量  还是对地那不就可以确定了不是

如果还有 5欧以上 应该是好的 因为我遇到过一个集成的北桥 只有4欧居然  也是好的呢

网友:
高端带集成显卡的北桥对地值大于3偶都算OK。。

网友:
因为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版主见笑l了·
·呵呵··我这几个电容是对地阻值是0 了··

网友:
是 0就不要想老,挂老,
我今天 才挂一个呢!!!
你看有没有NB供电,就晓得老,
要是没得,1000/99都挂老,
是 0的话,前提是正反测起都是0哈!

网友:
希望没有坏哦 !测量下 !

网友:
如果是0欧,那么可能内部短路。

网友:
这还用问阿贵吗

网友:
拆下来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北桥挂掉了,换掉吧

网友:
我刚修一台也是北桥电容0的,拿下来后发现北桥就不短了。但板子上还是短的,最后发现是南桥挂了,建议楼主还是用电流烧一下,免的杀错了

网友:
北桥挂掉了

网友:
说的也是啊,用电压烧下,看看发热不,

网友:
此桥已坏,换吧

网友:
插不插CPU电流都一样么

网友:
阻值为零,电流能烧得出?

网友:
只有拆了北桥了,没其它什么好法了

网友:
是啊,还是来狠的吧,先烧一下,看哪壶水开

网友:
拔掉CPU再测,如果还是0就是挂了。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的指点··确定是桥坏了··

网友:
看不到没法子说明。请说明是什么型号

网友:
只有拆下来量才知道是不是挂了,在板上是量不到的

网友:
应该是坏了,要不怎么能短路那么多电容呢

网友:
把桥拆下来就知道了啊,一般来说是北桥挂了啊

网友:
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要看下电路知识啊。。。。

网友:
最好是把北桥拆下来在测。

网友:
LZ看一下是不是好几个电压都对地如果都是那就换北桥吧

网友:
要么是你取桥取挂啦!  你在把它装上去看还白屏不

网友:
呵呵·
我是直接把桥拆了··就不短了··
哎··现在很多笔记本都是这样的问题啊·郁闷呢

网友:
吧北桥取下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