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障咋修

楼主(2010-03-31):
我是搞台机的,今遇到一台'中国普天'上网本,故障为开机8-9分钟后,鼠标失控,时现时不现.请老师指导该咋修.

网友:
IO或者南桥?

网友:
上网本我遇到几个: 全部是加焊北桥的。。  我朋友遇到的多,他说ASUS的 大多放下电就可以了。 呵呵。 你试下吧。

网友:
原因确定在触摸板处,一热了鼠标就不能控制,是否可以取掉触摸屏的排线,不用,光用鼠标。因未修过,实在不敢乱动。谢谢大家!!!

网友:
触摸板可以拔掉,也可以想办法降温

网友:
看下触摸板的PS2信号线有没有对地接电容,有的话摘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