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4M800 PRO-ML主板点不亮了请帮忙

楼主(2010-03-31):
HA-P4M800 PRO-ML主板接假负载测量CPU各个电压,没有核心电压,CPU其它电压都正常,现在诊断卡跑00主板不工作(如下图),请问各位朋友高手指导我应该从那下手修理(我是新手),想学习学习,先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先从内存电压开始

网友:
没有CPU 电压CPU肯定不工作的 你可以显测下内存电压 和桥供电的电压 如果这些不正常先修这些电压
这些电压没有也会导致CPU没有VCORE电压的

网友:
先修好电压出来吧

网友:
2# 大石子 谢谢提醒帮助,根据你的提示检查了内存部分,结果分析内存插槽上3.3V供电有根针没有复位,用钳子动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么简单???牛人

网友:
凑巧,有时候真的要好好看下主板表面呀,

网友:
是没有复位还是与别的针连到一起短路了?

网友:
要看是插电发烫和开机发烫
插电发烫拆网卡芯片
开机发烫重点显卡和内存电压

网友:
恭喜楼主赚钱了啊

网友:
复位和cpu核心供电有关系吗,不该吧,我遇到个现在还没修好,是没有核心供电,正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