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05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31):
开机过一下就掉电了。测到北桥上有个电容端的值为0.毫不介意的拿下了北桥(855GME+DBM)
测桥上不短。电路上还是短的。杀错地方了。看电路图是1.5RUN的电压短。就用电流烧电流达2A但不见巨烫的元件。只要DBM有点温度。拿下DBM后板子上不在短。换了一个华硕M2400的拆机桥。打一下阻值距离还是短路。打死我也不信有这么巧换了一个DBM通为1.5RUN的供电端短。而且都是短到0.
后来都快要放弃了。老肇说还是在换一个DBM把。就又换了一个。嘿嘿。真还就是前面那个桥的问题。现在换上的就不短了。加电开机跑码屏点亮。
真是有很巧的事情。第2块换的桥和故障板上的桥都是1.5RUN直接短到0.
拆机的配件真是少用为好。时间划不来

网友:
对呀,我怀疑拆下一样的故障

网友:
拆机前你也不测一下?

网友:
一上来就杀桥!猛……

网友:
修本还是不熟也,苦也

网友:
你真的很猛不优柔寡断好样的

网友:
修机前还是好好检查过最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