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玩着玩着,就重启

楼主(2010-03-31):
七彩虹MCP68-61主板(集显),AMD4400+,GSD 1G内存。最开始玩两分钟就重启(像按重启开关一样),我换了个好风扇后,有时玩两三小时重启,有时半小时重启,用鲁大师测得温度才40度左右。电源也换过~,硬盘也扫过没坏道!!
还有什么元件会引起重启啊~~大家帮帮忙`~谢谢~
电脑
硬盘

网友:
内存换一下试试

网友:
遇到过精英915的北桥虚焊也会武规律自动重启的。

网友:
首先谢谢热心人的帮助。内存也换过了~,还是经常重启,最小系统法,确定是板板的问题~但具体咋整还是不知道``七彩虹MCP68-61主板(集显)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cpu散热不良,拆掉cpu风扇和散热片查看

网友:
看看电源、有时候不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散热问题,和电源问题都可以排除了。全换了,还这样!

网友:
换了那么多,还不行!估计你的板子可能要罢工了!

网友:
也许是线路中有电阻坏了

网友:
摸摸机箱看看是不是带电,我也再现过这种情况,重做遍系统,竟然好啦

网友:
检查下复位开关看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在最优... 进去看看BIOS设置CPU保护温度是多少 要是太低绝对会这样...检查CPU座有没虚焊 问题肯定出在CPU 风扇和BIOS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