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死机问题

楼主(2010-03-31):
一台旭日150机器,能进操作系统,用了一个多小时就会死机,蓝屏。关掉机器冷一段时间又可以进去。拆开后发现只要一加电,ne57814芯片就发烫,换个全新的也是这样。难道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量外围,,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如果我是你 我就先收拾了3205再说
ne57814貌似功能和9173差不多 你可以使用9173修改电路替换掉看看!

网友:
和我修的那个一样
你把ne57814的IC下面多加点锡 让他帖紧主板就好了

网友:
先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有可能虚焊了,少电压发热正常

网友:
如果不是3205虚了,就该是北桥坏了,容易频繁蓝屏

网友:
3205虚了加焊

网友:
这机器U的供电芯片是蛮好出问题的,我建议先加焊下在说哦

网友:
就是昨天刚修了一台.加焊CPU控制芯片。再说其他的哦

网友:
3205  补过焊,57814又换了片,还是那样,加电就烫手

网友:
焊一下3205OK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是下   通病哦

网友:
应该不是看一下是不是有轻微的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