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HP vs17e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液晶显示器接上电源闪一下黄灯就没了。原来是不能开机,查看后是有点虚焊,我补焊后用两天又不行了,现在就是接上电源闪一下黄灯就没反映了,大家帮帮忙呀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板,主板供电正常不,再测下电压会不会被按键拉低了

网友:
换一条信号线试试

网友:
不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我的以前也是这样,现在躺在这里了,还在等待高手们的支招呢。呵呵。。。

网友:
看看各路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写EPROM试试

网友:
我以前修过也是和楼主的一样几天又拿回来。过来四个灯管一起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