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GA-8IRML

楼主(2010-03-31):
今天收到一块GA-8IRML ,来时故障为不通电,量开关针电压为1V,是开机电路问题.跑线路如图

通过此图发现,开关针上有1.0V电压属正常,此电压由5VSB经R2,R3分压而来.Q1C极直连IO第68PIN,测量待机电压为4.2V高电平---不正常,这个电压待机时应该被Q1导通拉低的。开机测试,也无跳变,更换Q1加电测试,通电跑码。
反复开关机几次(测试已修复板),新故障出现(偶尔出现加电无显示),当出现无显时,CPU供电变为0.6V,具体数据G=0.6V  D=10V
S=0.6V ,这种现像,我个人认为上管可能没坏,直接更换hip6602cb,测试多次,故障暂时没有复现。

疑问----有时开机无显的时候,我插拔一下内存,有时也可以正常跑码(加电无显示时POST卡不跑码),量内存各工作条件,各供电,除CPU外都正常,所以才向CPU供电下手。这种故障有别的解释吗?

第一次把我的维修过程发到论坛上来,图是用画图工具先画的,好像太小了,不知道能看清不........

网友:
想问下楼主,跟据跑线路来划图纸有什么决窍没有?

网友:
看样子这个故障分两部分,一部分由于IO68脚没有拉低,直接换与它相连的Q1,还有就是供电不正常,测内存供电正常后测CPU供电,发现很低,查场管的G极时发现也很低,肯定是控制场管IC有问题,换后故障排除,我想说的是,是不是还要查查IC的供电正不正常,如正常,再换IC

网友(2010-05-01):
回复 网友A:

诀窍就是多跑,多练,多学习别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