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板子开机不跑码,无CPU供电,内存电压偏低

楼主(2010-03-31):
华硕754主板 型号K8V-MX  开机无CPU电压 内存电压偏低0.72V,辅助供电0.36V,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6A + 2个RT9603,CPU的MOS管无控制电压,内存供电是的LM324,是威盛的芯片组。我不知道是内存电压偏低导致,无CPU供电,还是无CPU供电导致内存供电偏低,
毕竟是新人不知道从何下手,经过热心网友提示的思路,754板子都是先修内存供电,然后CPU供电。我就首先找到了2.5v转换的MOS管APM2054N,拆下一量,已经软击穿了。换了个50N20的MOS管,开机正常跑马,显示器有显了。

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在此还是需要感谢论坛提供交流的平台和热心的网友提供的帮助。

网友:
有时候基本上都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再引起其他的供电也不正常....

网友:
软击穿可以用表测量出来吗?我似乎还没用表测量出来过软击穿的管子,都是代换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