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M 新鲜板一个(图片已更新!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31):
据卖家说是 intel的板子,淘宝邯郸购得。按故障板买回,打算拆上面的胆电容用。

回来正好手上有闲置的U7600(ES)一块,上板,上电,开始不亮,后来亮了几回。

再后来又不亮了,再试若干回,还是不亮。

分析:故障不会太严重,有可能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但自己不专搞维修,来这和大学们一起讨论下,看有没有见多识广的大学,指点一下。

搞着玩当练手了。

接上DC电源后电源部分指示灯点亮情况:

诊断数码管不亮,VID0-6不亮。

按开关家电后的变化:电流在0.45A左右。

网友:
上传图片好慢啊

这个地方有介绍
http://we.pcinlife.com/viewthread.php?tid=1192767&extra=&highlight=945gm&page=1

补充一下接口图片:

网友:
谁能告诉我这两个截图是做什么用的,前面一个不知道,后面一个该不会是上笔记本条的吧

网友:
好像是工业板吧。。。。。。。。。。。。。。。

网友:
一体机板,像神舟一体机,联想一体机的板子,绝对不是本本板,还有,这不会是针式775吧,不是的话,就像478的板了,为什么会945,想不清楚,图片不清

网友:
前面一个我也不清楚,后面一个你答对了。确实是上笔记本内存的槽。

网友:
好像是工业板吧。。。。。。。。。。。。。。。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工业板,我发大图上不来。。大图很清楚。边上还有笔记本接口。

板上配有很多跳针,可以设定功能。详细的你可以看连接里面的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是一体机的板子。呵呵。这个板子很新鲜,所以我才起了个这题标。

cpu用的是本本cpu,Core 2 U7600.

cpu我在我的R60上测过。

网友:
是笔记本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笔记本的,但是是按照笔记本设计的。

网友:
前面一个还可以插扩展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597-1-1.html

参考”漏网的鱼“兄的这篇文章,再对比板子的上电情况,到“
13:CPU发送VID(0-5)组合给电源管理芯片,不同的CPU是不一样的电压,如果没有CPU没有发送VID组合的话 VRM电源管理芯片就认为没有装CPU所以就不会发出供电。”
这一步是都有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 VID会有几个会亮的。
而如果不加CPU给板子上电的话,就都不亮。

网友:
是不是飞机上用的啊---看到有个飞机 在上面

网友:
第一个截图可能是扩展功能的接口    常见于品牌机    就像方正品牌机的随心变换功能 。

网友:
不说老,,工控板 哈哈 修 好多老!
钱几天在工业服务器上看见过,
然后再一个数字转台上看见一个,
两块故障板!

网友:
这个板的机器 全部通过网络启动,
就一个人在 家里安装后台,就可以操作老!!
确实先进,
我秀的时候本来想把软件搞出来的!
结果没考到!!

网友:
太帅了笔记本CPU台式机的接口  怪怪的 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有点类似NLX规格的主板截图1里的接口是插在NLX机箱上的接口板上的

网友:
一体机上的吧 u7600做服务器是不是有点

网友:
顺丰,下次有机会你应该整出来让大家研究一下撒,自己研究就不够意思老---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大,帮分析一下呗!

其实好了也不见得用多少,就是放在手里闹心。。。老想着。。哈哈

网友:
上电和开机指示灯图片已更新,只不过手机照的,太模糊了,但是也能说明问题应该。

网友:
这个主板很少见。。。

网友:
这个板的机器 全部通过网络启动,
就一个人在 家里安装后台,就可以操作老!!
确实先进,
我秀的时候本来想把软件搞出来的!
结果没考到!!
引用 网友E:

老大,帮分析一下老。。
我已经更新了部分图片,有时间再帮看看哦。

网友:
没见过那板,,说本本的还懂一点,,台试的门外汉

网友:
笔记本的主板做成台式机的大小放在台式机里面为了散热好,没风扇吧!!!!

网友:
据我所知神舟唐朝一体机主板是用的笔记本主板

网友:
顶上去继续问。

网友:
这个板子挺新鲜,好像是工控板

网友:
工控,有这个专版吗?怎么发这里了?

网友:
好像是服务器上用的主板,这类似的主板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工控,有这个专版吗?怎么发这里了?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笔记本的平台,跟笔记本设计一个思路。

网友:
一体机板也是上本本U和本本内存的啊,,,唯一的区别可能就只有看网卡了,本本带集成无线网卡而一体机则没有,你可以看下,呵呵。。

网友:
看到主板上的飞机了,是不是航天用的主板啊。

网友:
顶上去,希望有达人帮指点。

网友:
顶上去,希望有达人帮指点。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2226-1-1.html

网友:
顶上去。继续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