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适配器,用电池可以触发,用恒流源不可以触发。

楼主(2010-03-31):
各位兄弟,HP CQ40 用适配器。用电池可以触发,用恒流源不可以触发。。 大家遇到用恒流源不触发的问题没。都是怎么解决的。。
看不到电流,数码卡也不跑码,,不知怎样维修。。。 斑竹。。。。

刚在坛子里看到一个高手做过改装实验:  在供电脚也侦测脚加一个103的电阻, 就可以绕过去了。。 呵呵。。。 我试了下。果真如此。。。 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hp的就是烦 有保护的

网友:
有的适配器好像有三条线 还要提供一个电压才触发

网友:
中间的针。。。。。。。。。。。。。。  有办法绕过没

网友:
基地有这个头的做法,搜一下,照样做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中间那根针的检测太严格了,没它不行

网友:
浪子呢,过来看下撒,帮帮兄弟。。。 看下怎么绕过去,我好烦啊、、

网友:
中间的针是检测电池的么?

网友:
中间那个那个针脚是检测电压的
那个电压没有根本不会通电的

网友:
HP的适配器的三条供电的
中间那个应该是反馈了
没有反馈绝对不开机
我也是在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