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代工acer板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31):
昨天接到一块915的主板,是ecs 代工acer品牌机的。客户拿来时是12V供电短路。测量是一组上管短路了。换后,测量12V没有短路。开机听到吱一响,风扇转没有复位。量测CPU没有供电,难怪没有复位了。心想这块主板就没有这么简单了。CPU是四相供电的。主IC是ISL6566BCBZ,从IC是6612ACZ两个,6614ACBZ一个组成四相。手头上有主IC,先换了再说。换了后,还是没有CPU供电。看来是从IC出问题了。主板原来烧的场管是6614ACBZ控制的。手头上没有这个IC,心想用HIP6602BCB代换的可不可以。换了后,通电跑C1了,心里高兴啊,加内存一路跑码,正常亮机。   原来6614ACBZ和HIP6602BCB是可以互换了。

网友:
经验 有些芯片还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网友:
查芯片的针脚定义 也可以 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