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05f第92和93脚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3-31):
IO8705f第92和93脚做什么用的?少了这两个可以正常使用不?会不会开不了机?

网友:
网上有PDF啊 查一下嘛

网友:
这个上面应该有,是供电脚,

网友:
91-98功能类似,通过电阻直接或分压接ATX和主板的各个电源电压,监视是否正常。在SIS的板上我试过,把IT8705拆了也一样能使用,串并口不能用,没有什么副作用,当它坏了的时候反而引起主板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