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T890 CPU不过问题

楼主(2010-03-31):
GA-K8VT890 CPU不过问题CPU跑00。各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BIOS刷了N个故障一样。IO换过。再问下IO少了92.93两脚会不会点不亮. 北桥旁边的Q51管子很烫换过上电一下就很烫。是不是北桥挂了?
cpu
点不亮

网友:
少两个脚不一定能点亮 是不是南桥供电烧了 GA烧南桥供电跑00也算通病了

网友:
你换的那管子不会是1084吧!那管发烫是正常的,换了别的会少桥的。那板喜欢北桥空焊,你压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北桥坏了吧 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