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两个256内存可以合并成一条512的吗?

楼主(2010-03-31):
有2根牌子不同256M内存,颗粒都是:HY5DU56822BT-D43,一个频率是400一个是333的,用8位双面的新板,可不可以合并成一根512的,合并好后用SPDTOOL怎么改SPD,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的 合好了刷bios 我上次和过的没问提    333可以超到400的

网友:
第一条假D43 实际为BT-J颗粒打磨后修改为D43 为SIS主板专用内存 楼主没发现没有24颗粒嘛?
第2条 真 颗粒非常好 本人合并这种成功率100%

网友:
第一条假D43 实际为BT-J颗粒打磨后修改为D43 为SIS主板专用内存 楼主没发现没有24颗粒嘛?
第2条 真 颗粒非常好 本人合并这种成功率100%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24颗粒是什么意思,从哪看出来,谢谢

网友:
这两个板子都不能用

因为另一面没有焊盘

网友:
怎么合用?能具体的说说嘛?

网友:
用8位的新板可以合成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SPD修改,有合成功过的高人来说说行吗?

网友:
用新板合了一个试了一下,结果全红,SPD芯片是从别一个512M双面内存上取下来的,颗粒也是:HY5DU56822BT-D43,无从下手了,高手支支招啊

网友:
不好的呀,颗粒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资料不一样

网友:
绝对是可以的,本来颗粒一样一条400一条333,如果不是打磨的,证明颗粒可以稳定运行400,
合并后把RANKS改成3,单面容量可改成512或者保留原来的256也可以,或者你怕麻烦可以找条双面512的SPD信息刷进去,最后是HY或者牌子一样,就是牌子不一样也不怕,你把小参调到你现在那两条的就OK。

网友:
SPD 直接拿一个威刚512或者宇瞻 金士顿双面512的就可以刷了
合并后最好走333的频率 硬要走400的话 就要在SPD做一些手脚了

另外建议楼主一面一面来 先用蓝魔的那根条子做正面 移到新板第一面 检测好后再移反面的

网友:
合好后刷的是512M400频率SPD,RST测背面第6个颗粒C出错,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合并不了的

双面板是8位的,你的颗粒是16位的,肯定不行了

网友:
合并不了的

双面板是8位的,你的颗粒是16位的,肯定不行了
引用 网友B:

HY5DU56822BT-D43  LZ写的很清楚,是八位颗粒

网友:
把频率降到333看看。检查一下。线路板和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