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INTER945主板  故障现象为  插上VGA插头后   在插上电源 自动加电且跑数正常,在显示器点亮的瞬间  掉电。。不插VGA ,不自动加电,点开关启动跑数正常,在插上VGA 啪  又掉电。。。。开始以为VGA口坏了,换了一个新的 还是老样子,各项供电正常   各位老师有遇见的吗  有什么高招 在线等
  我加了悬赏  总加人气解决问题   大家回答悬赏那个把

网友:
要查一下你哪个显示器的VGA接地好不好的
可能VGA口有静电造成主板保护了吧

网友:
2# jjdn   谢谢我换了一台液晶2太纯平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VGA接地很好 而且我把VGA口的螺丝卸去铁皮卸去不让它接地 还是不行

网友:
你試下電源與主板良好接地開機。

网友:
已解决 是怎样解决的啊

网友:
我们想知道解决的过程,希望可以继续保持故障排除的完整性,供大家借鉴!

网友:
是不是电流不够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说一下哦。

网友:
这样的故障第一次见,很想知道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查一下接地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