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03-31):
此主板接电池无法开机。但在无电池的情况下外接电源适配器可以冲击开机,按下关机键后就无法开机了。要取下电源适配器再接上就又可以开机了。哪位维修过的有经验者指导一下。该怎么检修。或份图纸也可。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DELL方板,送来时短路,修好短路后发现放电池点不亮,把电池拿掉后正常点亮,最后把南桥换了OK了

网友:
这个我修过一回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两种可能 有可能跳线跳错了 还有可能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