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上点就启动

楼主(2010-03-31):
DELL 1420  插上电源适配器,不按开关键就自动开机。有的时候还自动进入自检的画面。请哪位师傅指点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查按键,I/O

网友:
dell有时非法关机时,插电自动开机,有的是显卡虚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啊。

网友:
好像CMOS电池拔掉后,第一次插电源就会自动开机,遇到很多品牌的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检测CMOS电池是否连接好,电压是否正常,这个板子不上电池通电会自动开机。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是显卡虚焊   重做BGA就OK啦

网友:
同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重作系统试试,不行的话,换CMOS电池试试,还不行加焊IO。

网友:
显卡跟待机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
  DELL的通病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