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0-03-31):
在实际维修中相信大家在维修本本主板的时候都采用的是可调电源吧。因为可调电源比较直观的可以看出电流的大小和主板有无短路情况,有无自检也可以判断。是维修主板必不可缺少的工具。
      如果要是有的机器带有检测脚的呢,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的,而可调电源去不能开机。这给维修人员带来较大的不便。比如HP的机器 6150  CQ40  CQ45  CQ35  4100S等。当然像CQ40  这种机器虽然都是同一型号,但有的为Inter芯片组。有的为AMD芯片组。有的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有的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
      比如在遇到上述情况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的。大家可以在电源接口处加一个10K的电阻。也就是说大家经常在板子上随处都可以看见的103电阻。电阻的加法:电阻一端加在电源的供电脚,而另一端加在电源的检测脚上面即可。当然在维修结束后一定要切记把这个103的电阻取掉,不然会造成充电部分有问题的。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是维修IBM机器的时候不上CPU会断电。也给维修人员带来一定的不便。如IBM  T4系统和R5系统的机器  如果上假负载就不能测。因为没有上CPU一会就断电了。所以上负载测是不能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短接MAX1989的PIN1、2脚就能让它开机不断电了

网友:
坛上的高手都没这样说过加10K电阻可作检测端,如果可以那真是以后就方便了,楼主有在两种以上不同牌子的笔记本上试过吗,尤其是DELL的特多三脚的电源口,

网友:
坛上的高手都没这样说过加10K电阻可作检测端,如果可以那真是以后就方便了,楼主有在两种以上不同牌子的笔记本上试过吗,尤其是DELL的特多三脚的电源口,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牌子没有试过  DELL的没有试过。但是HP 的机器我都是这样的  绝对行得通

网友:
DELL的机器上以使用!我试过!

网友:
我没试过,只碰到过,用原来的电源正常用代用的电源速度非常的慢!

网友:
DELL的机器没有检测脚也能开机,,只是不充电,,,HP的不加电阻也行,直接短接起来效果也一样

网友:
不错,我是专门做个一根电源线信号线直接用电阻分压然后用热缩管包起来,很好用

网友:
(在电源接口处加一个10K的电阻)是直接加在检测脚上吗?

网友:
DELL的机器没有检测脚也能开机,,只是不充电,,,HP的不加电阻也行,直接短接起来效果也一样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样的哦,HP的一些机器绝对要加电阻。印象最让我深刻的一款就是
  6515B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绝对要原装电源开机嘛

网友:
说下HP,你只要只间给它个6.7V的电压就成了,,,,,如果没有短路的话,你也可直接在保护歌离的第一个管子的DS级接线,,我都试成攻过.

网友:
不错,我是专门做个一根电源线信号线直接用电阻分压然后用热缩管包起来,很好用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片看看你做的东西?

网友:
有提供图片的话·更好了··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DELL HP 我都试过了,都可以开机,只是不可以充电

网友:
现在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这样的接口也有了饿

网友:
人才啊, 我正头痛CQ40呢,,,

网友:
我也是还是不怎么明白啊,那个高手接个图看看嘛。。谢谢

网友:
是指在电源接口的正极接一个10K的电阻吗?那电侦测脚也不是变为19V吗?不要分压得来吗?

网友:
我们用HP,DELL专用电源头,没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个CQ40 AMD 芯片组 插可调电源不开机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楼主

网友:
HP CQ45 CQ41等是18.5V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最新的 可调电源配套的 多用头  你可以测量下中间的检测脚是不是和主供电脚是短路的 就知道里可以用的原因了

网友:
我修HP的大头电源口机器都是在第一个隔离MOS后挂直流电源的,反正修的时候都拆开了

网友:
经过103电阻分压就变成10左右了撒  怎么还会是19V

网友:
CQ系列的机器 问题也多多

网友:
有这样的转换头.两线转三针的.很实用.物美价低.

网友:
HP的机器很变态的   郁闷死

网友:
楼主最好来个图示

网友:
DELL的不通用于HP的那种方法,直接不接测试脚就可以了。挺不错的经验,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但,是,汗了。。。。比如HP的机器 6150  CQ40  CQ45 ……我就是用的可调电源也没接10K电阻也一样啊?!下回我留意些

网友:
我用的摄相机电池也改装过   有测温度和电量多少的两个引脚   分别用电阻分压接出来就行了    电阻的大小要测量和原装电池的一样才行

网友:
我用坏电源上那个板上的电路剪下来接在插头中间,不管是DELL,HP 都可以开机还能充电,哈哈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以后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多谢版主,谢了

网友:
不懂为什么要加10K的电阻!还有就是为什么短接那个MAX1989的1和2PIN就可以持续开机了?

网友:
DELL的机器会报错的 HP机器干脆就不上电了

网友:
买几个转接头不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非过隔离管,一般都可以用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到底是怎么做法